西门子TP-270触摸屏“死机”现象,求助!

楼主(2008-05-05):
我今天遇到了件奇怪的事情,详细情况如下:

接到生产人员通知:“触摸屏无法动作”于是我就去现场查看,一到现场反复按触摸屏画面果然动不了,但是屏面上时间还是在一分一秒的跳动。不像是死机现象,之后检查通讯线及触摸屏温度都很正常,最后没办法的办法将触摸屏及PLC断电重启、将触摸屏用湿棉布擦了擦后OK,但偶尔还有卡的现象。请教高手分析下是不是触摸屏死机现象,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什么屏??估计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B:
是屏的问题

网友C:
我公司可以维修,服务电话13151158261

网友D:
先校正一下触摸屏试试!

网友E(2009-03-09):
我们公司也遇到了好几台TP270同样的问题,一开始停下电还行,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现在已经发回德国西门子总部找问题去了。

网友F(2009-04-29):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TP270-10“的,怎么触摸都没有反应,有时候看见触摸键动了,但是还是没有反应,就和电脑中毒的样子差不多,我估计这种屏可能存在这方面天生的缺陷。

网友G:
这不是屏的问题  是表面触摸板的问题 这种现象属于触摸失灵 更换触摸板即可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15811159051

网友H:
学习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I:
遇到过,断电一段时间,又好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