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程序问题

楼主(2008-05-05):
第一次用欧姆龙的PLC,碰到了一个程序问题,向大家请教:

监控程序时前面的触点都通了,后面的线圈就是不通?

如果强制这个线圈就能通,并且绝对是一个线圈输出!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还是老问题,前边存在IL指令,或者在步进指令循环内,程序为进入该程序段。

楼主:
我就写一条最基本的启停程序还不行呀?

网友A:
PLC可能在编程状态吧,请通过软件切换为运行或者监控模式即可。

楼主:
也不是这样的。

我直接强制线圈输出,就有输出了,相应的指示灯亮;其它时间,就没有输出,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A:
先看一下PLC的RUN灯是否亮,再作分析吧,如果将所有程序全部删掉只加一行在运行或者监控模式下都不行可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