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器用PID控制方式,电路图?

楼主(2008-05-05):
求助温控器用PID方式控制电加热的控制电路图,是用报警输出控制恒温系统吗?

网友A:
应该是用主输出的

网友B:
我 们 这 里 用 PWM脉 冲 方 式 控 制 固 态 继 电 器 ,

应 该 能 支 持 PWM方 式 控 制 加 热 器 .

另 一 个 可 能 就 是二 位 方 式 控 制 加 热  ,

网友B:
PWM方式要接固态继电器,很麻烦,估计不会用,

楼主很可能就是两位方式控制了,一个继电器开关触点控制加热器,

高于一个温度断开,低于一个温度接通,在两个很接近的温度范围内振荡,

不应称PID控制了,是带死区的二位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