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电源转DC12V

楼主(2008-05-05):
请帮忙设计一款电源转换电路 输入电压:24VDC 输出电压/电流:12VDC 5A 功率:60W 尺寸:45*76*35(mm)

网友A:
输入24VDC,输出12VDC,供参考

网友B:
晕倒,楼上的你要加一块很大的散热器,还需要配一台风扇,应该用开关电源方式作。下面这个链接里面把原理图,pcb图,所有元器件的参数,热分析,电路性能指标等全部都作好啦,去看看吧,是国半公司的,可能你需要注册一个用户。http://webench.national.com/appinfo/webench/livewire/ui/init_livewire.cgi?DesignId=50&flow=power&step=3A

网友C:
我以为2楼的办法很好啊,用7812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

网友A:
注意,R=1k有误,应为R=Ube/1.5A

网友D:
用7812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

网友E:
可用菱形封装的7812,电流可达5A。

网友B:
用开关电源方式发热不过3w左右,除掉电路板制版费,成本最多10几块钱就能做好,用7812发热达到60w,那个大散热器不需要几十块钱?风扇不需要几十块钱?算下来整体成本比用开关电源方式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