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IS5"HW"故障?

楼主(2008-05-05):
我有一台IS5,LG5.5KW变频器上电就报HW,风扇和反馈都正常,主板就OK.不知道是主板上的那部分坏了容易引起HW故障,希望知道的高手回复一下.大家学习学习.

                                                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嘿嘿,不好意思少说了一点,程序不能复位.

网友A:
你把CPU有静电烙铁焊一遍看看

网友B:
阿键你好:觉得你对LS变频器挺了解的啊!能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吗?

楼主:
阿健:你说的方法我已经试过,谢谢!

网友A:
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C(2008-09-16):
LS变频器LU故障,电源电压检测回路故障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D:
"引用华盛顿2 的回复内容:

LS变频器LU故障,电源电压检测回路故障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Low Voltage    LV     欠压保护

当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下降时,因为出现转矩不够或者电机过热,直流电压低于可以检测到的等级时,变频器关断它的输出。

网友E:
我有二手LG  IS5变频器7.5KW的优惠出售有需要联系13221971118

网友F(2009-06-16):
必需要三相电。。。。。

网友G(2020-04-19):
必需要三相电。

网友H(2020-12-21):
长知识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