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风扇时转时停

楼主(2008-05-05):
安川616G5   5.5KW风扇时转时停,查风扇供电电压是38V.   风扇是24V的工作电压.这一路的整流二极管及电容我已经换了,电压还是38V,.

这机器除这上面说的情况,带电机运行是正常的,考虑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但是只是这一组的电压有问题?有点拿不准.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先谢了.

网友A:
你将风扇插上在量电压。可能是你表不准。有的电源空载电压是需的。带负载就正常了,一般象这样一组不正常的很少。

网友B:
风扇有问题吧

网友C:
是不是参数设定问题?

楼主:
TO 一楼的,我测量是在带了风扇的情况下测量的,当然我也测量了没有带风扇的电压,是一样的,我的表是准的.因为我测量其他机器的电压都没有发现不准的问题.(表是数字的)

TO 二楼的,风扇我也试换了,但是故障依旧

TO 三楼的,参数设定的问题?请明确的说一下好吗,可能是哪个或者是哪组参数?

谢谢三位的回答

网友D:
照你说的情况估计是开关变压器有问题,那就直接接个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