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VIEW-600系列触摸屏

楼主(2008-05-05):
请教各位,在AB-PLC中,PANELVIEW-600系列触摸屏上的按钮是如何与程序里的点对应上的?及按钮的设置?

网友A:
首先在PanelBuilder32软件的“Application Settings”/“Communications Setup”中设置好通讯路径,定义好Node Name。然后在画面上创建一个Pushbutton,双击并在“Properties”对话框中点击“Edit Tag”按钮,在其中定义好Tag Name并选择好Data Type,再选择好之前定义好的Node Name并定义好Tag Address(PLC中的地址,如B3:6/0)即可。

楼主:
谢谢一楼,希望能更多的象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