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断电后为什么还那么紧??

楼主(2008-05-05):
我的伺服电机是不带刹车的!!所以断电后应该用手转比较松才对!!为什么我断了电后一段时间去转还是紧!!要是把伺服电机和控制器的线分开后,就松了!!但是一旦重新连接好线后,又紧了,是不是控制器里有内部电源啊???

网友A:
控制器内部没有电源,不过接好线以后,电机自己就是电源。

网友B:
伺服电机的主电源没有断开。断开就好了

网友C:
应当是由于驱动器内部把电机的线圈短路了,这样转动电机时,电机相当于发电机,所以很费力。你可以试试断开电机和驱动器的连线,找导线把电机的引线短接,不用管编码器的连线,然后再转动电机,应该会感到阻力很大。

网友D:
我公司有的松下的A4系列SV也有这种现象,疑惑??

就是把电机的U V W接到一起处于发电状态也不会有这么大力阿。

网友E:
没有得到解决吗?赶紧来高手

网友F:
楼主,你把驱动器的使能断掉就可以了。伺服驱动器有零速输出额定转矩的功能。

楼主:
整台设备的电都断了!!这是YAMAHA的伺服!!

AB的伺服就没这种现象,所以我感觉奇怪。

网友G:
说明你的伺服势能并没有消除

网友H:
日系的伺服中有所谓的动态制动电路,比如三菱的J2S,停电后就是简单的把电机绕组中的两相直接端接在了一起,由于反电势的发电和绕组端接电流的作用,快转电机轴会有较大的力感,试着慢慢的转,则应该没有太大的阻力。

网友I:
"日系的伺服中有所谓的动态制动电路"

到底这个东西是有好还是没有好?为什么日系有,欧系没有?

网友J:
我这边是一接上驱动器就不能转了.(上电情况下)

断电后还是比较紧,没有松弛状态。。

网友K:
断电后,由于你断开的是驱动部分电源,没有断开控制部分,内部可能有大的DC BUS电容.在消耗完后就没了.一般你可以试着加力,约几秒后将完全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