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下载问题

楼主(2008-05-05):
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电脑通过人机界面下载程序,如何操作,FX2N,----GOT940.----PC.

网友A:
需要用FX-232CAB-1连接PC与F940(232口),再用FX-50DU-CAB0连接F940(422口)与FX2N,然后就可以通过PC对FX2N下载程序。这种功能叫透明功能。

楼主:
谢 谢的答复. a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