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系统在吹膜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8-05-05):
控制系统简介

1.1 前言
本系统用于内冷模头的吹膜机之折径控制,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其他相关电气部分本手册没有介绍,另请查阅。

1.2 构成及原理
本系统由进风风机、出风风机及相关变频器,超声波传感器,可编程控制器及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人机界面等组成,通过控制变频器的风量来改变膜泡的大小从而达到较为稳定的膜泡。

1.3 系统特点
1.人机界面操作,中文显示,界面简洁明了。
2.操作简单,手动/自动方便转换。
3.响应快速,自动运行后能快速稳定。
4.换规格时操作简单并能快速稳定。
5.显示准确,控制精度较高。

第二章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2.1 安装场所与环境
·周围环境:-5℃~40℃且通风情况良好;
·无低水及湿气低的场所;
·无日光照射,高温及严重落尘的场所;
·无腐蚀性气体及液体的场所;
·较少尘埃,油气及金属粉屑的场所;
·无振动,保养,检查容易的场所;
·无电磁杂讯干扰的场所;
注意:安装场所的环境情况,将影响到系统的使用寿命。

2.2 配线注意事项
· IBC 控制系统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主回路配线线径10mm2
· 配线必须正确,L1.L2.L3.为相线,N为零线,U1.V1.W1.接出风风机,U2.V2.W2.接进风风机.
· 动力线与信号线不能接错,否则会损坏设备.
· 根据需要正确使用控制板上的控制端子.
· 接地线端子E请正确接地.
· 接地线的使用,请依照电气设备技术基本长度与尺寸使用.
· 接地配线必须愈短愈好.
对本系统有兴趣的请联系:武汉昌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QQ:67704208     www.changshuo.net       whchangshuo@126.com

系统使用说明
3.1 主菜单显示

以上界面本系统基本界面,触摸“任务按钮”进入各任务界面的主菜单,有“变频命令”、“误差校正”、“泡型校正”、“折径设定”、“探头安装”、“折径显示”六个子菜单,再按一次“任务按钮”左边各任务按钮消失;按“状态显示”其右边灰色栏消失,再按一次又恢复。各任务界面下按“返回”按钮即回到基本界面。

3.2 变频命令

触摸左边“变频命令”,进入变频命令界面,有两个旋扭,若需启动进风风机.出风风机触摸HMI屏中对应的旋扭既可。

3.3 误差校正

触摸“误差校正”进入其界面 ,当实际折径比设定折径小时,把差值设定到折径偏小的参数中。当实际折径比设定折径大时,把差值设定到折径偏大的参数中,从而校正实际折径与设定折径的误差。

3.4 泡型校正

显示探头与膜泡之间的距离,操作人员可以根据此数据调整泡型。

3.5 折径设置

用户可根据不同的要求设定所需要的折径。
对本系统有兴趣的请联系:武汉昌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QQ:67704208    www.changshuo.net      whchangshuo@126.com
3.6传感器的安装

本系统有三个超声波传感器A、B、C,其安装要求如下:
1.A、B、C在同一水平面上,这个面的高度要适当(膜泡冷却杯口之上100mm左右)。
2.A、C与模头吊中线(其在A、B、C面上的交点O)在一条线上。
3.AO、BO、CO相等 ,BO垂直于AC。A、B、C探头离O点距离要在探头安装前根据要做的膜的折径计算好较适当位置,否则需要经常调整探头。测量后输入系统中。
4. 探头一定要水平。
5.探头到薄膜的距离范围50-450mm(即探头的有效距离)。

系统操作过程
4.1 操作步骤
1.打开“折径设置”界面 ,设定所需要的薄膜折径(客户要考虑切边大小)。
2.确认系统处于手动状态,若不是则把IBC系统打到手动状态。
3.打开“变频命令”页面,启动进风风机及出风风机。
4.调整进风风机频率使风机转动起来,同时调整出风风机
转速(膜泡小时转速小),当膜泡吹起来以后,固定出风量。再调整进风风量,实际折径与设定折径接近时,稳定几分钟,再把 IBC控制系统切换到自动状态即可。

4.2 规格调整
1.建议:规格变化不大,自动状态下在“折径设置”界面设定所需折径即可;规格变化在50mm以上请先将系统打到手动状态,在“折径设置”界面设定所需折径,调节进出风风机转速,稳定后打自动即可。
2.膜泡杯型与探头之间的状态要时刻观察,可调整主风机风速改变泡型。

对本系统有兴趣的请联系:武汉昌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QQ:67704208    www.changshuo.net       whchangshu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