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300与200通讯编程问题

楼主(2008-05-05):
大家好,我想问一个PLC300与200通讯编程问题,就是300与200之间的通讯不是需要在OB1中编程的吗??这样假如我在OB1内有程序了还是接下去在OB1内编程吗??200内的move编程也是在程序的下面或者上面编程吗??我刚刚开始学,请大家帮忙啊!!感谢。。。

网友A:
是的  , 你继续在下面编

楼主:
恩。谢谢回复。明白 了。

网友B:
两边都不需要编程吧,只要定义好通讯的数据区域,还有就是组态好硬件就可以啦。我以前做过的。

 ;

网友C:
200那边也需要编程的。

楼主:
我被弄晕了,是不是需要在200内将I/O的状态通过mov模块放入V存储区。这个存储区也就是在300内编程的偏移地址之后所对应的区域,这样在300内监控的是在EM277下的I/O状态就可以了吧。还是在变量表内??在表内是不是要监控???300与200间的发送与存储区怎么对应的??假如要读200内的状态是监控300内的输入区吧??请教。。。。

楼主:
做出来了,被cpu222整死了。这个cpu只能带2个模块,结果带了三个em277还是最后的,直接接到前面一个模块就好了。终于毕业设计的组态全部完成了。谢谢大家。老师也挺满意的。

网友A:
还没有毕业就有这个水平, 佩服 ,    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