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在运行时报警(左下侧)2WAYERROR

楼主(2008-05-05):
  今天发现生产线触摸屏左下侧有一则报警, 为 2 WAY ERROR .各位有何见解,如何去除呢,当然在此警报下设备仍然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可能是有人改了屏内部的一些参数值引起的。有没有报警号?好像PROFACE屏的内部报警是有报警号的。

也可能是设备本身的报警,显示在屏上的。这个要从设备上查了。

网友B:
在传输选项里的2WAY DRIVER里把“使用2WAY功能”去除;

重新下载GP程序即可。

如有必要,把GP内存格式化后再下载程序。

楼主:
一楼高人: 具体报警是:右下脚:2WAY ERROR (51:00:00:101D)

网友C(2008-07-03):
同意2楼意见.重新传输一下程序.

网友D:
我们公司的触摸屏也有这样的现象,是一个维修回来的触摸屏,下传程序后就这样,设备运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