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程高手

楼主(2008-05-05):
需要编程高手支持,我在300内编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温度是模拟量,但是用FC105转换之后,然后通过比较模块输出,控制电阻丝的加热与断电,但是我需要在温度95的时候断电,在85的时候通电,就是将水温控制在85-95的范围之内,在梯形图上怎么实现???今天想了一天没有想通,请高手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用两次比较。低于85时候启动,自保持。高于95的常闭串在回路里,作用断开自保持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两次比较。低于85时候启动,自保持。高于95的常闭串在回路里,作用断开自保持回路

说得很对,就是这么来实现,很简单呐!!!!!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

楼主:
恩。谢谢大家的帮忙啊。很受益。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呵呵 互相帮忙哪!!!!

网友C:
对呀,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互相解答的,把论谈的气氛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