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压器符号是那种变压器

楼主(2008-05-05):
我不知道画变压器符号用什么软件,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中间中一根线的符号,这种变压器指的什么变压器,再问一下画电器元气件用什么软件?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用EB2000乃至更高版本的软件,自带有符号库.

网友B:
1.双绕组变压器
2.绕组间有屏蔽的双绕组单相变压器

网友B:
画简单或定型产品的原理图可以用普通的绘图软件,如CAXA,AUTOCAD等

若画复杂的原理图,建议使用专业的电气绘图软件,如PCschematic,EPLAN,AUTOCAD FOR ELECTRIC.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