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补偿柜的问题

楼主(2008-05-05):
我有一台电容补偿柜,(可能是电容值的选取不当)10X16kar用于500kvA的变压器补偿,老是出现加一个电容就超前,退出一个电容就滞后,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调整或解决问题。最好是不要换电容。新电容就换掉太浪费了,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A:
超前了多少?滞后了多少?都在那时段?

网友B:
呵呵,楼主给大家讲一下加一个电容就超前多少,退出一个电容又滞后多少,你又想达到多少,如何控制的?

楼主:
一旦超前就是超前0.99或0.97,一旦滞后就是0.87或0.89.我的要求是达到0.9以上,不被供电局罚款就没有问题了,这个月都是这样的。

网友B:
超前0.99或0.97是变压器二次侧吧?一次侧知道吗?

网友C:
好象1以内都行哦,我们那有个柜子才0.8,电容老坏。精补偿应准确算出该补多少,安此配电容。但用电量多数情况都不统一,给补偿带来难度。0。9左右就很不错了。

楼主:
一次侧的不知道,高压侧没有功率因数表。

网友D:
如果负载稳定,电容都一样大难解决了。一般配盘时都装  一个小点的电容。

网友E:
你们一次侧有无功率因数表,或查看进线电表,算算,只要进线端大0.9以上就行

网友B:
呵呵,建仪楼主还是在一次侧装个功率因数表;另二次侧超前0.99或0.97并不多,变压器自身需要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反映到一次侧不会超前了。那位讲一下500kvA的变压器自身所需无功功率是多少?

网友F:
你可以调一下功率因数表头啊,他有个可调节的范围

网友G:
换个功率因数表,调参数,达到要求就行,还给你的电流互感器有关系(功率因数表用)

网友H:
500kvA的变压器自身所需无功功率是5~15KVar

网友I:
还给你的电流互感器有关系(功率因数表用)

网友J:
500kvA的变压器自身所需无功功率是50KVar 左右.

网友K:
是呀,功率因数表参数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是呀,功率因数表参数调一下就行了!

呵呵,不理解,请讲一下是啥意思?

网友L:
我也不理解,因数因数不对调表?

网友L:
你真要补偿到0.99-0.97,供电部门还有奖金拿的。我们一个月能拿2W多

网友M:
是否安装了《无功补偿控制器》,安了就在控制器上面设定它的补偿范围,

没安就只能靠手动投切,一般控制在0.95左右。

供电对功率因数的要求:

营销部门要求:不小于0.9

电力调度部门:变压器轻载时小于0.95        重载时大于0.95

网友J:
哈哈,11楼和15 楼要掩耳盗铃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把延时的时间调节的长一点,力率的比例调节的低一点。经过几天的运行,非常正常。

网友B:
呵呵,11楼和15 楼说的是功率因数控制器。

楼主调的是投切电容器的延迟时间,功率因数控制器敏感度和电容器的步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