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型传动同步电动机控制方案

楼主(2008-05-05):
想了解一下,同步电动机在轧钢机可你调速控制方案,最好是西门子的。同步电动机6000Kw,660V。恳求各位大侠帮助,邮箱sdtglb@163.com

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确定你选择的电机电压是正确的吗:一般这样大的电机电压不可能这么低,应该在1500v-3000V左右。否则你如果用660v,变频器很难配,需要几个功率单元并联。西门子的低压大功率变频器号称最大可以做到6000KW。

其次需要根据电机的转速和动态特性要求确定调速方案,低速的可以用交交变频,高速的如果动态性要求不高可以用LCI,如果速度快动态特性要求高,那就只能用中压变频。

楼主:
好!学习啦。

看来你对同步电机传动懂得很多。能不能解释一下“交流偏置技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