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rio技术支持,关于上电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8-05-05):
请问Trio技术支持:

我使用的是MC224板卡,现在按照手册上写的直接设置了Trio上几个程序的电运行,但是一直不好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您告诉我,上电运行都需要哪些设置?

Trio控制器运行时一定需要和一台电脑连着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MC224控制器是一款独立型的产品,可以完全独立工作,并不需要一定和电脑连接。第一个问题由TRIO技术支持回答,有什么问题你尽管向他请教。不过要描述清楚点,不好使具体指什么?

网友B: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上电运行设置:点击MotionPerfect菜单program下的set power up mode项,会打开整个工程的程序列表,如果设置了上电运行的程序,其后会显示出设定运行的进程号或者“default”,没有设定上电运行的程序后面是没有显示的。
其次,设定好后发现上电运行不稳定的原因:
1.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用户自己编写的程序有逻辑上的冲突错误,造成程序在启动运行后退出了。这样看到的结果好像是系统在上电时没有启动自己编写的程序。查看是不是这种问题的方法是,控制器上电后运行MotionPerfect,然后点击“断开连接”(工具条上的第2个按钮),然后再terminal内输入 ex 此时控制器会自动重启,控制器的启动信息会输出到当前的terminal窗口中,在启动信息的后半部分会有启动程序的信息,以及是否有程序退出的信息,如果有程序启动后退出,其会显示出在该程序的哪行退出,这样可以帮助你去分析判断。如果没有问题,可以再次在terminal下输入ex,再来一次,直至发现问题。
2.如果确定程序设定及逻辑都没有问题,但有时会发生程序不启动的原因:首先要确定你的程序是否固化,查看方法:在terminal下输入ls指令,在其显示信息的第一句话如果是RAM selected for power up,则代表程序没有被固化。只有显示EPROM selected for power up 才代表程序被固化。Trio要求所有实际投入使用的工程必须固化。所谓固化,指的是将工程拷贝到EPROM,上电时程序在导入到RAM,如果没有固化,则程序只会存储在RAM,如果受到干扰,程序可能会损坏或丢失,这样上电也就不会被启动了,而且不能恢复。而存储到EPROM的程序,即使发生干扰,那么只需重新启动即可恢复。如果固化后的工程,经常发生不能正常启动,那么主要原因肯定是系统防止干扰措施没有到位,比如接地是否可靠等,这和控制器软件及设置没有关系,需要对系统接线进行梳理。

最后,说明一下,TRIO控制器不需要任何PC机即可运行,除非客户自己的应用工程需要PC机与TRIO控制器连接。

楼主:
谢谢两位,我说的不好使指的是我将一个程序在program下的set power up mode里设置了开机启动,但是Trio断电重启之后,设置的程序没有启动,该程序没有逻辑错误,手动启动时运行正常。

另外,请问,程序怎么固化?是在Controller Status那个栏里选择Fixed吗?

楼主:
我过几天回去现场调试,请问Trio技术支持的电话,到时候可以随时请教。

网友C(2009-03-20):
  怎么没结果了?共享一下吧。

网友D:
呵呵,在MP窗口里左上方直接点FIXED,就OK了。现在应该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