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锚机是否可以用变频器来调速

楼主(2008-05-05):
现在船上的锚机多采用三级变速电机,通过改变电机的极对数来调节速度。锚机要求大转矩,低转速。可否用变频器来改变速度。提高锚机的放锚和起锚速度,同时又不降低转矩。

楼主:
锚机是船舶上重要的航行设备。有些情况下,锚机的运行直接影响到航行的安全。锚机工作情况复杂,要求它要能够迅速启动、调速、正反转、准确停车等。控制钱路必须满足这些要求。
   锚机电动机应有足够大的过载能力,能在最大负载下启动。起锚时,锚在海底有可能被短时卡住,因此应使电动机能够承受堵转工作状态。一般堵转时间限制为lmin。堵转时还应有两倍额定力矩。
   锚机电动机属于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其工作时间为o.5h。控制设备和电动机必须满足在0.5h内启动25次的要求。
   直流电动锚机多采用在直流电动机电枢回路串电阻的调速方法。容晕较大时,用主令控制器控制;容量较小时则使用鼓形控制器控制。电动机多采用具有下降特性的差复活励励磁系统。
   交流电动锚机采用变极调速方式。要求较高的大容量电动锚机须有三种转速,用三速异步电动机拖动;小容量的锚机用两速异步电动机拖动。

网友A:
用是肯定能有,只是要求太高,投入比较大!

网友B(2009-05-06):
理想状态下可以。但实际用起来还是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