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问题

楼主(2008-05-05):
不上负荷,变压器没问题的情况下,才340V,郁闷啊,烧了电机和接触器啊,还有所有的接触器在电压低的情况下,都跳开,吸合不稳,烧烧烧!!!!!都烦死我了!!

网友A:
是不是高压低了。。....

网友B:
调节变压器分接开关。

如果进户电源电压就低,那只好找供电部门协商了。

网友C:
嘿嘿,你老兄咋又是这个问题。自己把情况说明白点。

网友D: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啊?如果380V,即使是空转也不是烧啊

网友E:
将变压器上的励磁分离开关调到高的档位,就可以解决电压低的问题

网友F:
进线(电网)电压是否偏低,调整电压分接头;

进行有载调压(有载分接开关自动控制器基准调整)

网友G:
变压器出来的电压有那么低?

网友H:
调节变压器分接开关a

网友I:
同意10楼的……

网友J:
电压太低了。调整主变的分接开关。另外还要向供电部分反映。

网友K:
调节变压器分接开关,不行就要联系供电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