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点动

楼主(2008-05-05):
  请问变频器的点动功能是不是独立的,谢谢!我发现有些要同正转,反转端子一起用.

网友A:
有些变频器功能全,具有正转反转及正反向点动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但不同的驱动器有些差别,这个你可以事先质询驱动器厂家。

网友C:
y一般都应该是分立的

网友D:
看看说明书吧  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一般的是正反转分开点动的 有单独端子的

http://shop33634931.taobao.com/

网友E:
SEW变频器,本身程序带有点动功能.无须人为进行干预.直接点动完成

网友F:
点动一般都是分立的   固定频率

网友G:
看看说明书吧,各家有各家的做法,点动功能不独立也没关系,与正反转端子一起用控制也没什么不便。

网友H:
有些变频器在点动状态,不接受其它指令。这样独立控制的话,就要求点动与正反转端子信号同步。若是用接触器控制的话,触点接触不良,会产生不需要的结果。故从多方面考虑特别是安全上,优先选择具有独立点动功能的(两个方向的两个点动端子)。

网友I(2008-06-13):
我手头有三款变频器,三菱E系列,无此功能,施耐德ATV31的,点动端子加正反转端子,国产英威腾的,正反转端子。每家的都不一样

网友J:
各厂家都不一样...反正都能实现点动.

---------------------------------

正泰,德力西产品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K:
点动功能很普通的。现在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哦。

网友L:
变频器运行端子也可以当点动用的,就看你怎么用!

网友M(2011-08-30):
手头上的深圳易地驱ED3100通用变频器,具有正转反转及正反向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