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611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西门子伺服驱动器型号6SN118-0AD11-0AA1

我没有调试手册,不知他的方向控制是靠什么信号。

我看原系统内提供,速度模拟量,脉冲63-9,控制65-9 ,其他短接663-9  9-64 ,9-112-48 ,NS1-NS2.清高手指点

楼主:
这是图片共有6根线控制

楼主:
在发一遍看看,,,,,,,

网友A:
西门子611A.左边是电源模块,右边是功率模块和控制模块.电源模块上9 112 48 短接,NS1 NS2短接,直流母线才会有电压,63 64是脉冲 驱动使能信号,9是24V.

控制模块上663 9短接-脉冲启动,65 9短接-控制器启动,56 14是模拟量输入

网友B:
有问题可以联系:QQ 381819660

网友C:
方向控制好像是通过电压控制的,+-10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