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2适配器本地不能连接300PLC

楼主(2008-05-06):
我昨天用自制的MPI线(3-3,8-8直连)连接315-2DP的PLC,TS-2适配器出现SF和BUSF灯常亮,而且PLC不工作了,说是NETWORK PARAMETER FAULTY,我是用USB线直接连接的TS-2,本地连接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以前这个是老外用来进行远程调试的,是不是哪个参数影响了呢,是的话我是不是要复位?有谁用过啊?

网友A:
你需要安装TS适配器的驱动程序,并在设置PG/PC接口里选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