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急急!!!

楼主(2008-05-06):
请问那位高手帮助下:

我单位有台欧母龙SYSMAC C200HS在前段时间出现故障,具体表现位:RUN灯不亮,两个报警灯长亮,外接控制触摸屏故障显示都是日文,唯一可以认识的两字为:接壳.后请厂家来看说是程序丢失.

请问各位高手解释下什么情况下PLC程序会丢失?目前我们这台PLC大致故障是什么.现在的厂家太黑了,好几家他的用户发现他们故意搞坏机器,然后索要大量维修费用,故请各位高手帮助诊断下,小弟在此谢谢了!

急急急!!!!!!!!!!

网友A:
自己不知道备份 也不能完全怨别人

时间长了 丢程序比较正常

网友B:
人家不都告诉你了吗 程序丢失!

网友C:
一般什么情况下才会造成程序丢失那

网友D:
触摸屏显示的意思应该是“与PLC无法连接,请检查接线。”

如果真的是程序丢失的话只有用备份程序,否则就。。。重编吧。

不过还是建议请正规的厂家,最好是OMRON的技术服务来看。

还有,好像OMRON的PLC只有一个报警灯的。

网友E:
找厂家修,

拷贝程序自己对照工艺流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