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手们学习的基本知识(星—三角启动2种控制图)

楼主(2008-05-06):
希望新手们先从最基本的学习!

网友A:
比较常用,不过第二个方案很少用

网友B:
第一种能看明白,

第二种看的莫名其妙,谁讲讲第二种的原理?

网友C:
第2种和第一种也没有太大区别

只是时间继电器用的不一样

没什么难理解的

网友D:
呵呵,偶这里基本都用变频器和软起动了,只有一台星—三角启动,收了看看.顶一下.

网友E:
书上有,还要搞上来呀,

网友B:
第二种的定时器不一样,是断开延时定时器,但它的线圈画法要变一下了,

勉强看懂,估计很少用,可以练练脑筋 转弯;

网友B:
第二种:

   Sb2按下------>KT线圈接通---------->KM3接通----------->主接触器KM1自保-------------->KT断开----->KT断开延时后KM3断开----------->KM2接通

网友F:
是很少用

网友G:
第2种在老设备上很常见,主要使用老式气囊式延时继电器.

网友B:
请问楼上老式气囊式延时继电器.是断电延时的吗?

网友H:
前几天进行比赛,有个大学生不会接第二个方案。可笑

网友I: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二十四桥明月夜 X二十四桥明月夜
积分:1210
帖子:485注册时间:2008-3-16 22:31:00 11楼 回复时间:2008-5-10 20:08:12
请问楼上老式气囊式延时继电器.是断电延时的吗?

老式气囊式延时继电器有断电延时的也有通电延时的

网友J:
有没有其他的接法!比如延边三脚行?加电阻?等等!!!!!!!!!!!

网友K:
我这里也基本都用变频器和软起动了

网友L:
现在是用变频器这类了.可也要讨论一下星三角呀,我就在书上看到一个比这两个都好的图纸!

网友M:
没有画主路电路,对应着就好看了

网友N:
书上有一个比这两个都好的图纸!

网友O:
1动作可以,时间继电器的长开长闭点没形成共点,现场不好配线

网友P:
楼主的两个图都能用,不过好象有点麻烦

网友Q:
两种都可以用,就是缺少主回路控制了,遗憾,嘿嘿

网友N:
1、用三块接触器,KMY做星形连接,KM△做三角形连接,KM做电源开关;

2、Y形启动顺序应该是:KMY先闭合,后用KMY的常开触点接通KM,KM闭合电机Y形启动;

3、Y-△切换:时间继电器延时切断KMY,用KMY的常闭触点接通KM△;

4、这样KMY可用容量小的接触器,因为它闭合时电路没有电流;

5、可以保证KMY断开后KM△才闭合,不会因切换时间过短而出现瞬间短路跳闸问题;

6、这个电路在拖动书上可以找到;

网友N:
1、用三块接触器,KMY做星形连接,KM△做三角形连接,KM做电源开关;

2、Y形启动顺序应该是:KMY先闭合,后用KMY的常开触点接通KM,KM闭合自锁电机Y形启动;

3、Y-△切换:时间继电器延时切断KMY,用KMY的常闭触点接通KM△;

4、这样KMY可用容量小的接触器,因为它闭合时电路没有电流;

5、可以保证KMY断开后KM△才闭合,不会因切换时间过短而出现瞬间短路跳闸问题;

6、这个电路在拖动书上可以找到;

网友R:
这两种控制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6-05):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一个是通电延时,一个是断电延是。功能是差不多的。只是时间继电器的的功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