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步

楼主(2008-05-06):
请问各位用PLC来控制两台变频器自动达到同步的方子,我的方子是先设定一个变频器的频率,然后通过485给PLC将该频率读给第二个变频器,当然得考虑在机械上的传动比,从而使它们达到同步,不知道有哪位大虾看了我的方子有哪地方不对的地方给予指正或有更好的同步方式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_^这个要看你同步要求的精度呀^_^,你这个办法的效果是不会很好的,你可以这样试试呀^_^

网友B:
可以使用台达VE系列变频器来实现速度和位置的追随功能,从而达到两台变频器的运行同步。

楼主:
我之前用的是台达的VFDB  请问你说的VE速度和位置追随功能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