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转中的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8-05-06):
如果是一台风机在自然风力旋转的状态下达到额定转速,这时直接工频启动,转向一致,这时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如果这台电机大到200KW呢?如果是星三角启动情况又如何?

楼主:
希望大家给予讨论,谢谢

网友A:
有可能造成跳闸:原因是当你的的风机靠自然风的带动下达到额定转速时,电动机基本上接近发电机了,电动机本身就有电压或电流,可能会与输入电源产生冲突!不是绝对的哦,望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B:
期待中!!!我也很想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C:
应该不会有问题,就象电机正常运转中按停止按钮后立即按起动按钮一样。

网友D:
呵呵,没遇到过。偶认为转向一致的话没问题,因为风机转向与旋转磁场一致,还少了电机的起动大电流。

 ;

2楼说的情况有,但偶认为可忽略不计。大家讨论。

网友E:
可能会跳闸。转向一致,不能保证相位一致

网友D:
呵呵,确认一下,楼主说的不是风力发电机吧?

网友F:
风机靠自然风的带动下达到额定转速时,电动机确实相当于发电机。

但由于电机脱离电源时间较长(靠自然风的带动下达到额定转速),残余剩磁非常少,发出的电压、电流相当低,不可能引起电路跳闸。

除非是电机刚刚脱离电源,或者在电机的线圈上并联电容器。

网友G:
我觉得不会跳,我们在用星三角启动时,启动时间不够,在启动时手动停止再启动,也没问题.

网友H:
这种情况下的启动会不会跳闸得看运气了  一般找带飞转启动的变频器用比较好点

网友I:
首先我要说的是不可能达到额定转速,但是启动绝对没事

网友J:
不可能引起电路跳闸,及使是电机刚刚脱离电源也不会跳!!

网友K:
不可能达到额定转速,但是启动绝对没事

楼主:
13楼的师傅能否给予解释,谢谢!

网友L:
电机的转子越接近额定转速,启动电机的电流越小。如果在额定转速下启动电机,就不会有明显的启动电流,大家查书,电机旋转磁场与转子的转差率的原理就可知。

网友M:
同意楼上,所谓的发电机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说的是异步电动机,大家知道,异步发电,是需要电容的。

网友N:
电机很大的我没遇到过,7.5kw的我们现场就有,还是被风带动后反转,速度绝对不低,突然加电后声音较大,但依然能够正常启动。

网友J:
1.硅钢片是软磁材料,矫顽力和剩磁感应强度都很小,是容易磁化和退磁的磁性材料,在楼主说的这种情况下, 剩磁很小,我认为完全可以忽略;

2.所谓的发电机是不成立的,没有无功电流(剩磁很小,可以忽略),哪来的发电状态.

3.你可以试一下,电机起动后频繁的按停止.起动,它能跳闸吗?(当然条件是不改变转向,电机空载).

网友D:
呵呵,只能说明楼上的电机质量不错,但电机的保护不动作吗?

楼主:
帖子要沉了,顶一下,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

网友O:
最好不要这样用,易烧坏空气开关和电机,最好安上风门,启动正常后,再开风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