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的加速曲线

楼主(2008-05-06):
各位大师:

本人现在正在做一个交流伺服的驱动器,非常困惑用什么样的加速曲线,请大师们指点并告之算法.

网友A:
用什么样的加速曲线都还不明白,你如何叫用户去买你开发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B:
算法都是各个伺服厂家的核心机密,谁会告诉你?

你自己要做什么波控制还不知道,还开发什么啊?T型还是SINCOS的,自己确定啊!

别人还敢买你东西啊?

楼主:
看来楼上两位很保守啊,要不也是个半飘水,我当然不想用T型波,至于S波是分三段加速度,还是指数加速度好呢?具体加速度和电机机械时间常数及负载惯量是什么样的数学关系呢,我还是想和波恩讨论一下.

网友A:
T型波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S波的实现有很多种,既然我是半飘水那就不敢多说了。加速度和电机机械时间常数有直接联系吗?一个是运动曲线,一个是系统响应。加速度=(电机转距-各种外部转距)/ (负载惯量+电机惯量)。

感觉楼主还需要多做一些基本功课再来开发伺服驱动器。

网友C:
核心技术哦,估计难讨论

楼主:
对:天生不说好话 关于

T型波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S波的实现有很多种,既然我是半飘水那就不敢多说了。加速度和电机机械时间常数有直接联系吗?一个是运动曲线,一个是系统响应。加速度=(电机转距-各种外部转距)/ (负载惯量+电机惯量)。

感觉楼主还需要多做一些基本功课再来开发伺服驱动器。

内容的回复:

就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言,运动曲线是有上位指令给定的,我想实现的问题是当指令速度过高启动时(
很乱的上位控制器),为了不至于驱动器过流出现错误,我想让驱动器用自己的加速曲线启动(系统响应可允许范围),以至于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电流接近指令速度.

楼主:
更正一下:上贴提到的是梯形,不是T,不好意思

网友D:
“就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言,运动曲线是有上位指令给定的,我想实现的问题是当指令速度过高启动时( 很乱的上位控制器),为了不至于驱动器过流出现错误,我想让驱动器用自己的加速曲线启动(系统响应可允许范围),以至于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电流接近指令速度”

如果目的是不让驱动器过流,就限流好了,达到限流值也不要停机。充分利用电流的能力。最短的时间与最小的电流,这必然会矛盾吧?

网友E:
通用伺服会自带加减速曲线,为的是做内部多段速度或定位功能,对于由运控系统或数控系统控制的伺服而言,内部加减速控制基本上就是多于的摆设了。

要说加减速的模式,至少有直线(也就是所谓的梯形),指数,S型(钟型,或日本人称作的铃型),而S型的具体拼接或生成方式,有可以分为抛物线,3次方曲线,5次方曲线,Sin/Cos曲线等多种方法,关键看系统的平稳性要求,以及系统的资源能力。

网友F(2009-08-27):
伺服电机从静止状态加速到额定转速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是个什么数量级的

网友D:
空载一般号称几十毫秒,但只个数据是不是有意义,甚至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空载一般号称几十毫秒,但只个数据是不是有意义,甚至是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看看这个吧, 实际测量出来的。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8/2009082420085200005-1.shtml

正负额定速度切换只有20毫秒不到

网友D:
"看看这个吧, 实际测量出来的。 "

这只是一个伺服的测试曲线而已。

网友G:
国内的厂家一般差点的可以做到50mS,优秀一点的接近20mS了,空载从零速到额定速度.我测试过,但是这个参数在空载时感觉没有太大的意义.其实加减速特性应该跟电流过载水平,或者说输出力矩水平有关吧.

网友H:
对:刘岩利 关于

"看看这个吧, 实际测量出来的。 "

这只是一个伺服的测试曲线而已。

不知斑竹想看什么?

测试条件: 空轴, 3倍过载

“空载一般号称几十毫秒,但只个数据是不是有意义,甚至是不是真的“

我只是想说这句话有问题。几十毫秒还用怀疑吗?

你是不是对伺服驱动器的响应及几十毫秒没什么概念啊?

  不知斑竹想看什么?

测试条件: 空轴, 3倍过载

“空载一般号称几十毫秒,但只个数据是不是有意义,甚至是不是真的“

我只是想说这句话有问题。几十毫秒还用怀疑吗?

你是不是对伺服驱动器的响应及几十毫秒没什么概念啊?

内容的回复:

网友:
对:DTC-VVVF 关于

国内的厂家一般差点的可以做到50mS,优秀一点的接近20mS了,空载从零速到额定速度.我测试过,但是这个参数在空载时感觉没有太大的意义.其实加减速特性应该跟电流过载水平,或者说输出力矩水平有关吧.

这个时间跟刚度有关系, 刚度强的上升时间短,但是参数匹配不好会存在超调。 上升时间和超调量是相互矛盾的,好的控制器应该能够做到上升时间短并且无超调。

详细的分析应该会有这样一个指标:达到最大扭矩输出的速度变化量----跟刚性有关。

相同的过载倍数的情况下, 这个值越小则表示刚度越强, 上升时间越短,但是过大的刚度容易导致振动发散。

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应该去怀疑, 例如伺服驱动器带相同的电机,设定过载倍数相同的情况下, 有的驱动器能够做到空载从零速到额定速度需要50ms, 有的可以做到20ms,这两个数据真的没什么意义吗?

实际上肯定是20ms的远远好于50ms的, 在相同惯量和负载的情况下, 20ms的驱动器上升时间还是要略小于50ms, 最关键的一点, 20ms驱动器的刚性远远强于50ms的,刚性强弱的区别相信搭救都知道吧,除非你对刚性没有要求。

还有建议看看自控原理的基准响应, 响应的滞后影响到数控系统的多轴插补, 呵呵

这是我的理解, 见笑。

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这个参数应该是在最大输出扭矩(最大电流)下, 空载从零速到额定速度的时间。

网友:
对:DTC-VVVF 关于

国内的厂家一般差点的可以做到50mS,优秀一点的接近20mS了,空载从零速到额定速度.我测试过,但是这个参数在空载时感觉没有太大的意义.其实加减速特性应该跟电流过载水平,或者说输出力矩水平有关吧.

内容的回复:

这个时间跟刚度有关系, 刚度强的上升时间短,但是参数匹配不好会存在超调。 上升时间和超调量是相互矛盾的,好的控制器应该能够做到上升时间短并且无超调。

详细的分析应该会有这样一个指标:达到最大扭矩输出的速度变化量----跟刚性有关。

相同的过载倍数的情况下, 这个值越小则表示刚度越强, 上升时间越短,但是过大的刚度容易导致振动发散。

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应该去怀疑, 例如伺服驱动器带相同的电机,设定过载倍数相同的情况下, 有的驱动器能够做到空载从零速到额定速度需要50ms, 有的可以做到20ms,这两个数据真的没什么意义吗?

实际上肯定是20ms的远远好于50ms的, 在相同惯量和负载的情况下, 20ms的驱动器上升时间还是要略小于50ms, 最关键的一点, 20ms驱动器的刚性远远强于50ms的,刚性强弱的区别相信搭救都知道吧,除非你对刚性没有要求。

还有建议看看自控原理的基准响应, 响应的滞后影响到数控系统的多轴插补, 呵呵

这是我的理解, 见笑。

网友:
对:小弟求助 关于回复内容:
对:天生不说好话 关于

T型波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S波的实现有很多种,既然我是半飘水那就不敢多说了。加速度和电机机械时间常数有直接联系吗?一个是运动曲线,一个是系统响应。加速度=(电机转距-各种外部转距)/ (负载惯量+电机惯量)。

感觉楼主还需要多做一些基本功课再来开发伺服驱动器。

内容的回复:

就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言,运动曲线是有上位指令给定的,我想实现的问题是当指令速度过高启动时(
很乱的上位控制器),为了不至于驱动器过流出现错误,我想让驱动器用自己的加速曲线启动(系统响应可允许范围),以至于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电流接近指令速度.
内容的回复:

驱动器设计有问题, 驱动器应该保证在正负额定速度之间进行切换不存在过流报警。

”为了不至于驱动器过流出现错误,我想让驱动器用自己的加速曲线启动(系统响应可允许范围),以至于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电流接近指令速度. “

劝你还是别这样做, 这样做的话, 你做的还是伺服驱动器啊?

网友D:
“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应该去怀疑, 例如伺服驱动器带相同的电机,设定过载倍数相同的情况下, 有的驱动器能够做到空载从零速到额定速度需要50ms, 有的可以做到20ms,这两个数据真的没什么意义吗?”

没有什么不该怀疑的东西,一切都需要怀疑,只是程度的问题。单就这两个数字的对比,有意义,20ms比50ms性能好。就绝对数值而言,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至少对对绝大多数用户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您给的图上看,我猜速度给定是阶跃信号,对于一个实际工作的设备而言,这种加速度过程,有什么意义么?用户可控制的加速过程才是可用的加速过程。不可控的加速过程,也许算是飞车吧。假如,在8000/转的位置分辨率下(这应该算是比较低的要求了吧),实现一个可控的直线加速、或者抛物线、S曲线都可以,保证加速过程中位置误差不超过分辨率的5倍,或者说10倍,在这个条件下,也能实现20ms、50ms的加速过程么?

再换个角度来说这20ms。您在实验室得到了这个数据,我可以相信这个数据在更换了同规格的其它驱动器、电机也是可重现的。不过,您会把这个状态的驱动器直接提供给最终用户么?所有驱动器,里面与增益有关的参数,出厂默认值都是必须是安全优先,性能第二。用户的平均水准造成卖驱动器的人必须这么做。用伺服的人,有多少是不调参数的?有多少调参数时敢设置的极限的?您的用户有几个实现20ms的空载加速了

网友:
增益系数和惯量成正比!

在这种情况(20ms)下的参数比实际应用的PI参数偏小, 相角裕度大于60度。到了实际应用中还需要根据需要调整, 一般情况是根据惯量倍数增大比例系数。实际应用中带负载后惯量变大, 加速时间变长,20ms只是空轴下的加速时间。

这个性能下的参数就是默认值, 应用中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不安全的说法。

用户延长上升时间需要做的是调整速度给定斜坡函数,或者是上位机输出的脉冲频率或者速度给定值,即上位机给定速度的变化率,而不是调整PI参数使其上升时间变长。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顺便提醒一下斑竹,要记得速度限制、加速度限制和冲击限制的不同, 及其实现方法。我觉得你的实现方法不最优。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是测得一款伺服的性能, 如果测试一下欧美产品,性能比这个还好。

我只是测量一下而已,别的不多说了,呵呵。讨论到此为止吧

网友D:
既然您不想讨论了,我就自己说了。

现实中,有相当比例的用户是用位置方式开环控制,不会自己调增益、也不会算(也许会,但就是不算)负载惯量的。所以,驱动器出厂时需要保证这样的用户接上不太离谱的负载,连上发脉冲信号的控制器以后,电机能大致平稳的动作。当然,空载也要能大致平稳的动作。在这个原则下,驱动器是发挥不出实验室测试的性能的。

在我看来,所谓几十ms加到额定转速的说法,和手机能待机多少小时、汽车百公里耗油多少升这类数据差不多。对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来说,数据是有意义的、是真实。对使用者来说,有相对意义,但绝对值还是不要太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