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想在上位机里设定一个存放时间的寄存器如何来控制PLC的定时器?

楼主(2008-05-06):
请各位老师帮忙:我想在上位机里设定一个寄存器存放时间,用来给PLC定时用  MW,DB是否都可以?  时间格式怎么设定?敬盼回复

网友A:
300时间是双字,用DB是可以的。

时间有很多中格式

T#1D_12H_30M_0S_250MS,表示的是一个32位的带符号的时间常数,精度ms。

DATE 是IEC 日期常数,例如D#2004-1-15。取值范围为
D#1990-1-1~D#2168-12-31。
TOD#是32 位实时时间(Time of day)常数,时间增量为1ms,
例如TOD#23:50:45.300。

看你选择那一种了!!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S5T#aH_bM_cS_dMS格式,我想问是在方块指令里时间预置值应该怎样写才能读到我上位机寄存器的值,例如我在上位机里设定DBW0来存放我设定的时间值,我在TV那边怎样写才能读到DBW0里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