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实模式和虚模式的区别

楼主(2008-05-06):
各位,请教一下伺服中实模式和虚模式的区别

网友A:
实模式中伺服程序直接对实际伺服轴的操作

虚模式实际是以同步控制位目的,伺服程序是机械程序中的输出模块进行操作,本质上还是没有太大区别,最终都是转换成对实际伺服轴操作,虚模式就是通过电子轴代替实际机械同步轴。

网友A:
对:TIGERSHARK 关于

实模式中伺服程序直接对实际伺服轴的操作

虚模式实际是以同步控制位目的,伺服程序是机械程序中的输出模块进行操作,本质上还是没有太大区别,最终都是转换成对实际伺服轴操作,虚模式就是通过电子轴代替实际机械同步轴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

实模式就是你整个系统中基本上所有的东西,象差速器,丝杠,离合器等等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机械东西.

而虚模式则是软件利用自己的机器语言,对上述那些东西建议一个数学模型,而替代了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主要是用着同步控制上非常有优势!

楼主:
感谢2,3楼的解答.可否留下联系方式,比如MSN,QQ或者电子邮箱等,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方便向你们请教哈!

网友A:
不仅仅三菱、其他公司品牌也有无轴传动功能,原理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要从三菱开始,建议看一下三菱关于Motion的技术手册,有实虚模式的详细介绍。

网友C(2008-10-21):
如何来编程呢?实模式与虚模式同在时候,如何安装系统?

网友D(2010-08-12):
学习了 明白实模式和虚模式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