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常见故障的排除

楼主(2008-05-06):
目前,CB-B型齿轮泵在自卸汽车与工程机械操纵机构中运用较多,现将其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介绍如下,供参考。

  1、产生振动与噪声的原因与排除

  (1)吸入空气

  ①CB-B型齿轮泵的泵体与两侧端盖为直接接触的硬密封,若接触面的平面度达不到规定要求,则泵在工作时容易吸入空气;同样,泵的端盖与压盖之间也为直接接触,空气也容易侵入;若压盖为塑料制品,由于其损坏或因温度变化而变形,也会使密封不严而进入空气。排除这种故障的方法是:当泵体或泵盖的平面度达不到规定的要求时,可以在平板上用金钢砂按"8"字形路线来回研磨,也可以在平面磨床上磨削,使其平面度不超过5μm,并需要保证其平面与孔的垂直度要求;对于泵盖与压盖处的泄漏,可采用涂敷环氧树脂等胶粘剂 进行密封。

  ②对泵轴一般采用骨架式油封进行密封。若卡紧唇部的弹簧脱落,或将油封装反,或其唇部被拉伤、老化,都将使油封后端经常处于负压状态而吸入空气,一般可更换新油封予以解决。

  ③油箱内油量不够,或吸油管口未插至油面以下,泵便会吸入空气,此时应往油箱内补充油液至油标线;若回油管口露出油面,有时也会因系统内瞬间负压而使空气反灌进入系统,所以回油管口一般也应插至油面以下。

  ④泵的安装位置距油面太高,特别是在泵转速降低时,因不能保证泵吸油腔有必要的真空度造成吸油不足而吸入空气。此时应调整泵与油面的相对高度,使其满足规定的要求。

  ⑤吸油滤油器被污物堵塞或其容量过小,导致吸油阻力增加而吸入空气;另外,进、出油口的口径较大也有可能带入空气。此时,可清洗滤油器,或选取较大容量、且进出口径适当的滤油器。如此,不但能防止吸入空气,还能防止产生噪声。

  (2)机械原因

  ①泵与联轴器的连接因不合规定要求而产生振动及噪声。应按规定要求调整联轴器。

  ②因油中污物进入泵内导致齿轮等部件磨损拉伤而产生噪声。应更换油液,加强过滤,拆开泵清洗;对磨损严重的齿轮,须修理或更换。

  ③泵内零件损坏或磨损严重将产生振动与噪声:如齿形误差或周节误差大,两齿轮接触不良,齿面粗糙度高,公法线长度超差,齿侧隙过小,两啮合齿轮的接触区不在分度圆位置等。此时,可更换齿轮或将齿轮对研。同时,轴承的滚针保持架破损、长短轴轴颈及滚针磨损等,均可导致轴承旋转不畅而产生机械噪声,此时需拆修齿轮泵,更换滚针轴承。

  ④齿轮轴向装配间隙过小;齿轮端面与前后端盖之间的滑动接合面因齿轮在装配前毛刺未能仔细清除,从而运转时拉伤接合面,使内泄漏大,导致输出流量减少;污物进入泵内并楔入齿轮端面与前后端盖之间的间隙内拉伤配合面,导致高低压腔因出现径向拉伤的沟槽而连通,使输出流量减小。对上述情况应分别采用以下措施修复。拆解齿轮泵,适当地加大轴向间隙即研磨齿轮的端面;用平面磨床磨平前后盖端面和齿轮端面,并清除轮齿上的毛刺(不能倒角);经平面磨削后的前后端盖其端面上卸荷槽的深度尺寸会有变化,应适当增加宽度。

  (3)其他原因

  油液的黏度高也会产生噪声,必须选用黏度合适的油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