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06):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现在一台三菱A700变频器30KVA带一台22KW变频器,设定频率50HZ一开始启动电流达到60A,到50HZ后突然下降到40A,然后随着电动机运行,电流下降到20A,电机线电压100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电机是带风机的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现在一台三菱A700变频器30KVA带一台22KW电机,设定频率50HZ一开始启动电流达到60A,到50HZ后突然下降到40A,然后随着电动机运行,电流下降到20A,电机线电压100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电机是带风机的

网友A:
,电机为轻载,你测量电机线电压用什么表,普通的万用表是测不准确的.

网友B(2009-03-29):
最好先找台示波器来,你就会有个准确的测量结果。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类似矩形电压波形,万用表只能准确测量正弦交流电。呵呵。。。在高手面前算是班门弄斧了!

网友C:
控制方式引起的

网友D:
我在西门子变频器上遇到过这类现象,大部分都是直流母线电压低造成的,特例中遇到过一次驱动板故障。

网友E:
线电压100V变频器应该报警了~~~

还有你有没有查过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如果输出电压过低就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F:
如果是数字万用表测的

时间会有干扰引起准。

控制方式也有影响,风机的负载特性和一般电机的不一样。启动的力矩需要很大,这需要加大电压来获得更大的转矩。正常运行后风机的惯性很大可以减小电压获得恒速运行的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