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7-200CN的SF灯亮报警

楼主(2008-05-06):
用的是S7-200CN   CPU224XP CN

今天调试小程序时,突然SF灯亮,还闻到了绝缘皮烧糊的气味,马上断了电

现在接通电源后,SF和RUN同时亮,约10S后,STOP开始亮,RUN等开始闪烁

电脑和PLC也无法通信了

量了一下电阻,1M点和I0.3、I0.4、I0.5之间的电阻变为无穷大,其他点和M点的阻值正常

也许是我弄短路烧坏什么元件了?

请问这个PLC还有得救吗?

急切盼望解答,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发帖成功?

为什么在相应版块上看不到呢?

网友A:
可能是这几个点的小继电器烧毁了吧,再买几个新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B:
通常这种故障有电子甚基础的人员是可以自己修复的,一般只是个别的元件烧毁。duandequan@139.com

楼主:
已经送到代理商保修了

不过四门子效率很低

项目急着用,就买了个新的

那个修好后做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