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

楼主(2008-05-06):
我刚接触omron  PLC有一段程序稿不太清楚

cmp(020) #dead

cmp data a

#dead

cmp data b

#dead

end

是什么意思?转成T型图怎么画?谢谢各位了先

网友A:
程序不对。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程序不对。检查一下吧

这是整个程序的最后几行,该PLC工作一直没有问题。我是刚接触想看一看程序,没看懂才问。能告诉我错在哪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