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8-05-06):
FX2N  出现输入点相邻2个或3个  有一个输入傍边的也亮 ,都没配线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不是亮,因为各个灯不是隔开的,透过来的光。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不是亮,因为各个灯不是隔开的,透过来的光“有同感,

网友C:
自己仔细看清楚点啊,呵呵,做工控的需要细心啊,呵呵

网友D:
怎么会啊,我监控后才得出的结论啊,哥们,程序都没法运行了,后来调换点来用的啊,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是质量问题吗?

网友E:
有几种可能,1:可能是干扰,干扰又分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需要查清楚。

      2:可能你的点被烧坏了,只有换点,要么送修。

这两种问提我都遇到过。

网友F:
很可能是第二种情况

网友G:
可能

也许

网友H:
呵呵,你确定都是一样亮的?

网友I:
一楼的果然是高手,不过小日本也应该做些改进呀

网友D:
有朋友说是大电流串入击穿啊,我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弄的

但是我相信三菱的质量,没办法啊,公司一直用它的,从没出现过问题啊

网友J:
我遇到过这样情况:相邻几个输入,输出点时好时坏.有时正常工作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动作就失控.经查系安装时铁屑进入打开PLC用气枪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K:
”不是亮,因为各个灯不是隔开的,透过来的光“有同感

网友L:
仔细检查一下,可能是别的光线干扰

网友M:
对:蝴蝶拉拉 关于

仔细检查一下,可能是别的光线干扰

内容的回复:
我不同意楼上的说法,既然都监控有输入了,那说明确实是低电平了.

网友M:
既然这个点都没有配线,说明在程序中根本没有任务实际作用,亮不亮应该无所谓的,为什么会影响程序运行呢?干脆打开程序,把这个点的触点都删掉不就得了?

网友M:
如果程序中没有用到这个点的话,那你就要找其它问题了.

网友N:
  我看到高手了啊.

网友O(2008-06-06):
三菱的PLC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一个输入点动作,边上点也动作,监控可看出,我想应该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