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为什么那么大?

楼主(2008-05-06):
一般的电机转速动辄好几千rpm,还有好几万rpm的。实际用的时候都得通过减速器来减速。那么为什么很多系统

还要追求很高转速的电机呢? 我一直不太明白。 我的理解是如果减速到同样转速,那么原来转速高的电机可以产生更大的力矩。

也就是说,3000rpm的电机和30000rpm的电机。前者采用 1:100的减速器,后者采用1:1000的减速器,那么后者产生的力矩大。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谢谢!

网友A:
几万RPM的只有电主轴吧。

主要是有些应用需要高速电机。

网友B:
简速比大,减速后,误差会相对小些,还有有些应用场合需要高速度的电机的.

网友C:
3000rpm的电机和30000rpm的电机。前者采用 1:100的减速器,后者采用1:1000的减速器,那么后者产生的力矩大。

这还要看您的着两个电机本身力矩是多少吧?

楼主:
我们这个电机用来驱动机械臂,进行位置控制。由于具体应用的限制,机械臂左右转动的角度总共不超过180度。因此就意味着这个电机不可能旋转完整的一圈。那么在这种意义下,电机的转速rpm是不是主要就体现在速度控制上呢。感觉3000rpm和5000rpm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谢谢!

网友D:
那要看你机械手臂要求的速度,所需的力矩

网友A:
本质的区别在于假如采用3000RPM的电机机械臂转动180度需要5s,那么采用5000RPM的电机机械臂转动180度也许只需要3s。

网友E: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还有就是高速电机减速后的控制精度会高一些。

网友F:
电极转速的选择主要取决您的应用,是进给运动还是主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几万rpm的电机不可能用在进给轴上。另外还要看您是用电机的扭矩还是功率。

网友B:
根据你的应用 ,你的机械臂的转动速度已经不是单纯的取决与电机的转速了,根据你对机械臂转动速度的要求,更多的还是看你电机的加速特性,由于不需要电机转很多圈,那么如果要求机械臂还要有一定速度的话,加速特性一定要好,这个时候电机的最高转速确实不是那么重要,对加速特性的要求显得突出一些!

网友G:
3000rpm的电机也许会用减速器减速增力使用。而30000rpm的电机,一般不会减速使用的,得不偿失啊!

网友H:
力矩和转速没什么绝对的关系吧

网友I:
30000rpm的速度如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