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

楼主(2008-05-06):
各位前辈,现在我们做系统时,有的要求使用浪涌保护器,有的设计没有,这有什么设计要求,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没有必要用。浪涌保护包括信号的,电源的,网络产品的,而且价格不菲,请明白人给予指点。

楼主:
希望能够给一些建议。多谢大家。

网友A:
并非只有被雷击中的设备才会损坏。对于电子设备而言,因雷电的二次危害而受损的机会远比被雷直接击中的机会大得多。

雷电的电阻耦合危害:
当雷电击中地面物体后,由于地电阻的存在,雷击点附近的地电势将远高于离雷击点较远的地电势。此时,如两地的电子设备有电缆联接(如通讯),则强大的地电势差有可能击穿该电子设备以寻求较低电阻的放电通路,从而造成破坏。

网友A:
比较知名的浪涌保护有P+F   和JOSLYN美国强仕林

楼主:
感谢二楼的回答,使我更了解了雷电对设备的破坏。

网友B:
国内一些厂家的产品价格还好,并且质量还是可以信的过的,比如深圳万讯的...

网友C(2008-06-06):
浪涌保护器-过电压保护器

网友D:
感谢二楼的回答,使我更了解了雷电对设备的破坏。

请问有没有好的有效方法解决?

网友E:
感谢二楼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A:
电涌的来源及成因

来源 成因 特性 发生比例 发生频率

外来电涌 雷击:直击雷,感应雷,反击雷等 冲击电压(可达几十千伏),和冲击电流可达上百千安)都很大,危险显著,可直接损坏设备 不可预测
总的来说:比例较小 雷暴指数
工频电网断电 看具体地区
周边大功率设施的启停 看具体地点

内生电涌
(随配电系统内部连接设备的运行开关而产生) 配电系统内部电源(调节)设备(包括备用电源、变压器、稳压器等)的运行; 和外来电涌相比:内生电涌的冲击电压(数千伏),和冲击电流(数千安)都较小,但由于随着客户设施的运行而发生:
.不可避免;
.频率很高;
对于精密电子设备来说,超过额定电压电流2倍以上的电涌就会对元件造成损伤因此,内生电涌会严重加快设备老化,使设备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故障,甚至提前报废,增加设备维护维修的费用的次数,造成停工。 只要配电系统运行就会发生,总的来说:
发生频率很高。
具体来说:
按不同设施可分为:
.不活跃
.较活跃
.活跃
.很活跃
.极活跃 总的来说:
占配电系统中电涌的80%以上
内部各种大功率电机的频繁启停,如电梯、空调压缩机、油泵、电机等;
内部各种电气设备的频繁开关,如照明设备等;
内部各种电子设备的运行,如计算机、数控设备、程控设备等各种带有微处理器的设备;

内部通信信号系统的运行,如网络通信、信号控制系统,卫星接收系统、安保系统、监控系统、火警系统、读卡系统等;

网友F:
MTL的防雷 十年质保,占领中国70%-80%的市场,如果需要请联系我,包括质料!

13811172289  陈先生

网友G:
相当于电压保险,举个例子,一般的线路中要为防止过载或短路设置熔断器(保险),而浪涌保护器则是防止雷击等大的冲击电压而设置的一种熔断器

楼主(2008-08-30):
最近了解到MTL得比较不错,但是价格也可以,我基本上都选它得。

网友H:
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只知道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