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5510与组态王6.53的通讯

楼主(2008-05-06):
小弟最近测试ADAM5510与组态王6.53的通讯,无奈试了多次都不行,我是通过ADAM5510的com2口(485口)然后通过一个ADAM4520(RS485-RS232的转换器)最后接到主机的com1口。ADAM5510的switch开关全部拨到0.

在组态王的设备——com1——建立了亚当5000系列里面的ADAM5510串口——设备地址设置了0010(是不是就是代表ADAM5510的第一个槽的,我的第一个槽就是5017),然后我就测试该通讯设备,添加了寄存器80001,类型float,然后连接,就出现错误,提示与硬件设备出现错误,请确认连接。

ADAM5510与组态王中的通讯参数我都设置相同,9600,8,1,无奇偶。

望那位做过二者连接的大侠们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1. 硬件:ADAM5510机座,以及相应I/O模块(下面以ADAM5017---8通道模拟量输入为例);

2. ADAM5510下装应用软件;

3. 编程环境:Borland C等;

4. Mrutdos库----该库包含ADAM5510提供的驱动库和亚控提供的支持modbusRTU通讯的驱动库。
还有好多设置呢,具体详细查看组态王的帮助吧,设备地址应该是10即可。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