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少见问题!!!

楼主(2008-05-06):
FX2N 出现相邻2个或3个输入点  有任意一个输入,旁边的也就通了,没接线的点也同了,导致原来好的程序无法正常运行了?

大侠们   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先量下电阻看..估计是里面有问题咯//

网友B:
不知是不是金属粉尘

http://shop33634931.taobao.com/

楼主:
对:杨波 关于

你先量下电阻看..估计是里面有问题咯//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三菱PLC这种情况很少的啊  现在只能调用别的点了,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了,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对:买U盘送软件 关于

不知是不是金属粉尘

http://shop33634931.taobao.com/

内容的回复:因为在相同环境下有4台三菱PLC在工作啊,这个PLC一个月前是一个输出点的内部继电器坏了,换了个点

网友C:
碰到过一个

网友D:
我遇到的是一个点通了,旁边的没通,但指示灯亮了

网友E:
有干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是一个点通了,旁边的没通,但指示灯亮了

这个可能是边上的亮了,光漏过来了。

网友G:
如果不是干扰,就可能是输入部分有问题,有粉尘或受潮

网友H(2008-06-12):
有三种可能《1》程序有问题《2》线路有问题《3》plc内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