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鼓风机的机械轴功率配电动机额定功率?

楼主(2008-05-06):
如何根据鼓风机的机械轴功率配电动机额定功率?要注意什么事项?属于那个方面的知识?电机工程学吗?

楼主(2009-08-23):
这个好像是个基本知识,一年多的实际工作证明:计算出机械轴功率,如果它接近(大于)某功率等级的电动机,可以用比机械轴功率略小的电动机,因为实际的机械轴功率大多比计算机械轴功率小。这点虽然实用但不是太安全。一般选比计算的机械轴功率略大的电动机即可,以上不考虑负荷变化较大的系统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