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5.3中,插入站点中,SIMATICPC是指什么

楼主(2008-05-06):
看里面的内容好像跟WINCC有关,可WINCC的编程不是有“WINCC”软件吗

网友A:
那是指工作站,一般认为就是上位PC。因为在西门子工控网络中,不但有一类主站,如PLC,也会有二类主站,如触摸屏,PC,当组态二类主站时,就需要使用Simatic PC来进行组态,而Wincc,只是Simatic PC运行的一个运行程序而已。

楼主:
有点理解了,但不是太明白,,,如你所说的话,,一台普通PC,加上通讯卡,装上“WINCC”,通过电缆连上PLC,这样不能工作吗,还需要用到刚才所说的Simatic PC吗????SimaticPC在WINCC与PLC通讯的过程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完成什么样的功能,小北愚钝呀

网友B:
Simatic PC的作用就是下载上传程序或者监控用。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一下:1、为什么SIMATIC PC组态时没有电源 2、控制器WINLC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还分WINLC、WINLC PN、WINLC RTX,各是什么意思 3、为什么WINLC V4 下面还有CP5611和CP5613可供选择,V3就没有呢?

我对这三个问题的理解,请斧正:1、没有电源说明这个过程和最后的结果都将在PC上完成和运行 2、不清楚 3、V3下面没有,说明可能当时只支持一种板卡,比如说CP5611

楼主:
今天好像突然明白一点了:SIMATIC PC是用来配置PLC与PC的通讯设置,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