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高速和低速接线接反了!

楼主(2008-05-06):
双速电机一共有6根线,如果把高速的三根线接到低速上,会出现什么情况?

采用的是YY/三角接线

网友A:
这玩意很少用,没几人会,我翻开书邦你想想;

YY/三角有六个端子 1/2/3 , 4/5/6 ,接六根线;

两组线好象不谈什么高速/低速,但搞反的话会:

有点复杂:   要么不转了/要么就没有影响

我的理论水平不够,

网友B:
楼主自己找台电动机试一下吧,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C:
就这样接法,1u 1v

网友C:
2u,2v,2w.短接是高速,     直接通电是低速

网友D:
接线很麻烦,以前会,现在很少用了,现在我们都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高低速运行,

网友A:
接反了,可能不转了. 因为绕组有方向性.

网友A:
我搜到的一个贴子: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72941

[求助]双星型双速电机出线高低速接反,低速上高速会怎样?答: 电机咣咣当当响,转不动。

回答者,肯定有现场经验,否则,不会这样形象生动;

我对电气不太懂,但我仔细看到双速电机的原理图,从它的特有的改线规则上看,如果接反

是很可能不能转动的

                   四级:       每相两个绕组是串联的;

                   二级:       这两个绕组从串联改成并联,但这两并联的绕组中,

                                     必须其中有一绕组电流跟原来反向,否则,不能转动;所以,仅简单“串改并”是不行的

网友E:
双速电机高低速接反与正电机都会转动,一般的双速电机地控制有两个交流接触器控制,接触器互锁,锅炉的炉排出渣机就是双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