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紫金桥软件的炼钢装置上料过程统计分析

楼主(2008-05-06):
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大,各国的钢铁需求量也不断加大,需要的钢铁的种类也不断增多。这就要求我们在钢铁的生产过程中不断改进自己的工艺技术,提高生产过程控制精度,从而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高质量钢材。

在炼钢过程中配料、上料过程将直接影响钢的产量及质量,如果能对这一过程进行记录分析,将有利于工艺的改进及分析产生次品的原因。下面就讲解一下通过紫金桥实时数据库实现配料、上料过程记录分析的方法和过程。
工艺过程

从总的工艺过程可以分为焦上料和矿上料两部分,通常焦或矿又各自由两套上料系统来完成。在上料前,首先要根据生产不同种类的钢材进行配料。一个称量斗可以对应一个料仓或两上料仓,当一个称量斗对应两个料仓时,要通过选料器进行选料。通常焦炭是通过焦炭称量斗称量后直接上料的;而矿通常是由多个量称量斗按比例进行称量混合,然后再由矿总称量斗进行汇总称量上料。

记录过程分析

对于所有称量斗,当称量斗打开时为一次称量结束,这时根据称量斗物料来源(料仓选择器选择状态),将这个值记录到对应本次加料量中间量中。对于矿总称量斗打开时或焦炭称量斗打开时,则产生一条上料记录。对于焦炭上料记录,只记录一个当前选择料仓的上料量;对于矿的上料记录,则要记录各分组成分的上料量(由中间量获得)和矿总的上料量。

上料过程产生的记录要通过WEB浏览发布,为了使用所WEB客户端看到相同的记录结果,这要求记录时要将数据插入到历史中。WEB客户端通过查询指定时间范围内的上料记录,而得一致的完整的记录结果。
记录过程实现

对于矿上料记录,由于其是由多种组分混合组成,并要对各组分含量进行记录,因此行成上料记录前,要通过一组中间变量对各组分的称重结果记录。根据分矿称量斗对应一个或两个料仓的不同,在产生中间量记录时,处理方法有所不同,但触发条件都由分矿称量斗的放料门打开产生的。在数据库的“值改变”脚本中为每个分矿称量斗打开开关定义一段处理脚本,如下所示:

一个分矿称量斗对应一个料仓,开关状态变化时脚本:

if( 580称量斗5打开信号.PV ) then

580烧5称重E.PV = 580称量斗5称重.PV;

endif;

一个分矿称量斗对应两个料仓,开关状态变化时脚本:

if (580称量斗1打开信号.PV) then

if( 580矿1烧11选择信号.PV == 0) then

580矿1称重E.PV = 580称量斗1称重.PV;

580烧11称重E.PV = -99999;

else

580矿1称重E.PV = -99999;

580烧11称重E.PV = 580称量斗1称重.PV;

endif;

endif;

当矿总称量斗或焦炭称量斗打开时就会产生一条上料记录,为了方便以时间为序的记录检索,增加了一个“记录时间”数据库点,其保存的值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但它所对应的时间则是其它量值的检索条件。对于矿总称量斗或焦炭称量斗同样要在数据库的“值改变”脚本中为每个称量打开开关定义一段处理脚本,如下所示:

焦炭称量斗开关状态变化时脚本:

int Millisecond = $SYSTEM.Millisec;

int CurTime = $SYSTEM.LongTime;

if( 580西焦称量斗打开.PV == 1) then

InsertHisData2(580记录时间.PV,$SYSTEM.LongTime, $SYSTEM.LongTime,Millisecond);

InsertHisData2(580装料制度.PV,-99999, CurTime, Millisecond);//装料制度0表示为P

InsertHisData2(580焦3上料量.PV, -99999, CurTime, Millisecond);

//没有上料的矿

InsertHisData2(580矿总上料量.PV, -99999, CurTime, Millisecond);

//这里假设为0时为选择焦1

if( 580焦1焦2选择信号.PV == 0) then

InsertHisData2(580焦1上料量.PV, 580西焦称重.PV, CurTime, Millisecond);

InsertHisData2(580焦2上料量.PV, -99999, CurTime, Millisecond);

else

InsertHisData2(580焦1上料量.PV, -99999, CurTime, Millisecond);

InsertHisData2(580焦2上料量.PV, 580西焦称重.PV, CurTime, Millisecond);

endif;

endif;

矿总称量斗开关状态变化时脚本:

int Millisecond = $SYSTEM.Millisec;

int CurTime= $SYSTEM.LongTime;

if (580西矿称量斗打开.PV) then

InsertHisData2(580记录时间.PV,CurTime, CurTime, Millisecond);

InsertHisData2(580装料制度.PV,1, CurTime, Millisecond);//1表示装料制度为K

InsertHisData2(580焦1上料量.PV, -99999, CurTime, Millisecond);

//没有上料的矿或焦

InsertHisData2(580球10上料量.PV, -99999, CurTime, Millisecond);

InsertHisData2(580矿1上料量.PV, 580矿1称重E.PV, CurTime, Millisecond);

//上料的矿或焦

InsertHisData2(580矿总上料量.PV, 580西矿称重.PV, CurTime, Millisecond);

endif;
记录查询显示

对于记录的显示首先是通过一个隐藏的“所有历史数据表”将选定时间范围内的所有记录时间检索出来,然后再通过这个时间检索其它记录值,并将这些值填充到显示表中。这个处理过程是通过“所有历史数据表”的“事件脚本”来完成的:

“事件脚本”中的“数据刷新”脚本如下所示:

int RecordC ount = #RecordTime.GetDataCo u nt();

int RecordIndex = 1;

int i,j;

//第一个记录的时间有可能小于开始时间

if( #RecordTime.GetVal(1,1) < #StartDate.Time ) then

RecordCou nt = RecordCo unt - 1;

RecordIndex = RecordIndex+ 1;

endif;

if( RecordCo unt > #List.RowCou nt() - 2) then

#List.AddRow(RecordCou 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