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QkS9-12/6电梯门电机定子绕组接线

楼主(2008-05-06):
刘志斌老师:你好
        我虽已退休,但为防老年痴呆,我很喜动脑筋,特别是我学过的专业“工企”和我从事过的工作“电力调度”、“电力部门生技处”工作以及业余爱好ATP-EMT、暂态过电压、电力系统谐波……。我非常乐意研究一些工程上实际问题。
         一个月前,楼下的电机修理中心的技师,他碰到一个电梯门电动机有人送來检修,名牌如下:《Type MQkS9-12/6 IDN0 950l34 3~MOT0R△/у 220/38O V l.4/0.8A 50Hz 500min-1 MdA 3.5N•M 60Hz 600min-1 Ue 80V_ JARDlNE SCHlNDLER CR0UP》
我和这位技师足磨了很长时间,感到非常奇怪。看到电机定子是36槽,每槽内有二层绕组,外层是细漆包线,共l8亇线圈,n=500 ,即是l2极,每个电磁极下占有定子槽数τ=3 ,每极每相槽数q=1 ;而内层是较粗漆包线,也是l8个线圈,然是同心式,外表看大圈间隔8槽(22-15),小圈间隔6槽(21-16),大小圈共l8个线圈。奇怪的事來了,整个电机拆开后,只看到十个端子,而看接线盒也是十个端子。排列如下:
1W1 1V1 1U1
1V2 1U2 1W2
2U1         1
2W1        2
      根据华技师记忆:拆开时1W1 1V1 1U1 有三个联接片,定子绕组也看到线头和接线编号塑料套,又看到定子绕组细线1V2 1U2 1W2三亇接线编号塑料套线头,然只看到定子绕组粗线2U1 2W1二亇接线编号塑料套线头,但没有看到:2V1 、2U2、2V2、2W2 。1、2是电机细绕组内嵌入热保护器。我仔细看了,确实如此。分析:细线绕组拟是星形接线;粗线绕组拟应是三角结线,最欠码也该有三个引出端子。久思不明,难道有6极单相马达?单相马达一般常规也应有主、辅绕组二组四个头,本机只有二亇头,该二头是去接变频电源?难道是通过变频电源可以二相,输入25赫芝、对6极、进行O到5OO转调速?(因为三角接法的6极机其在三相5O周电源时,其转速是1000转)
今请教专家:①36槽,二相同心式绕组的接法和原理。
                       ②请提供MQkS9-12/6电机的参数和接线。
           我从网上找过MQkS9-12/6,只找到- 控制电路- 电梯控制电路|电子电路图网--电路原理图大全迅达电梯QKS6/12三相交流开门机电路(2) 迅达电梯QKS9/10三相交流开门机电路,但都不符合本电机。
         我也到书店、图书馆找资料,找不到类同,更找不到MQkS9-12/6电机的参数和接线。
         我在中国电梯信息港论坛网上专家告诉:一位告诉:有一副绕组是加涡流用的。另一位告诉:涡流制动啊。
今天我上网看见你的文章,我来麻烦你了。你能告诉我:是不是2UI、2W1这个绕组是涡流制动绕组作用?能否提供该同心绕组18线圈联系方法或图。谢谢。
         然而,该电涡流制动器要用冷却水,这在电梯门电机好像不太可能。
        如果不是鼠笼式而是线绕式转子,在转子绕组加入电流进行控制、调速这是众所周知。而今是在定子中另有一组同心式l8亇线圈接二相电源,这似乎说是渦流制动,从原理我想不通。会否?是三相旋转磁埸与二相脉动磁埸合成來改变转速?请教专家了。

楼主:
请各位专家给帮帮忙忙、指导呀!

网友A:
这几个月很忙,才看到你的帖。

1、先确定是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

2、是多速电机还是单速电机?

3、如果是单相电机,就是两相绕组;

4、如果是三相电机,是否是两套绕组调速电机;

5、在好像没有其它理由解释???

楼主:
刘老师:谢谢。
可能我没有写清楚、问清楚。今补充如下:
1、是三相电机。是电梯桥箱门的门电机。
2、定子有两个绕组,槽里底部内层是12极36槽可星形、三角形接线,拆开时,看到六个引出头子,是星形接线。槽里外层有一组同心式绕组,也是18个线圈,只有两个引出头子。因为不是引出六个头子,故不能确定是几极。
为了使各位专家明了,附上照片。
我申请了VIP用户,同意了,却不能上传照片?!

我在电梯信息港网上专家提供信息说,有这类门电机,有一组绕组加直流80V,这提醒我一个想法:三相旋转磁埸加直流磁埸(也许可根据加的电压大小、线圈的空间位置及嵌线方法來改变转速。)

楼主:
我现在试一试上传照片:1、电机名牌

楼主:
2、电机定子照片:有10个引出头子;6个:1U1、1V1、1W1、1U2、1V2、1W2;2个:2U1、2W1;2个:1、2。

楼主:
3、电机转子:看来与一般的转子雷同。

楼主:
4、接线端子的盖子:具体已经写过。

楼主:
1、电机名牌重新上传

网友A:
     “槽里外层有一组同心式绕组,也是18个线圈,只有两个引出头子”

这个绕组是制动绕组,显极式,通入直流电,能耗制动;

网友A:
“槽里底部内层是12极36槽可星形、三角形接线,拆开时,看到六个引出头子,是星形接线 ”

1、这个绕组是三相交流对称绕组,适应不同电网电压的需要;

2、电源线电压380v时,结成Y形,电源线电压220v时,结成△形,;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槽里外层有一组同心式绕组,也是18个线圈,只有两个引出头子”

这个绕组是制动绕组,显极式,通入直流电,能耗制动;

      非常对不起,我再次去看拆开的电机,想弄清楚究竟直流80V怎么接线。我看见转子上有一个线圈引出两根线,而且有“SO14.112.04.1=80V8W11/80VDE0580”名牌。这应该是直流抱闸吗?可以从照片中看到。

     看来我认为2U1、 2W1接直流的思路是错误的。那么“2U1、 2W1”究竟怎么接线呢?

     请教刘老师:你能告诉我这个绕组是制动绕组的接线是如何连接的?通入直流电后,为什么能耗制动?通入直流电时,交流三相还在运行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通入直流电时,交流三相还在运行吗?"

通入直流电时,交流三相不在运行!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通入直流电时,交流三相还在运行吗?"

通入直流电时,交流三相不在运行!

再次麻烦你,请问:通入直流后,该绕组在定子产生几极?这个绕组是制动绕组的接线是如何连接的?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该绕组在定子产生几极?这个绕组是制动绕组的接线是如何连接的?

你只要数一下线圈的节距不就清楚了!极数多少都可以制动!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该绕组在定子产生几极?这个绕组是制动绕组的接线是如何连接的?

你只要数一下线圈的节距不就清楚了!极数多少都可以制动!

谢谢刘老师,可能我比较笨,也可能我没问清楚.看现场或看照片,这绕组类似同心式,我在第一次请教时已经告诉"而内层是较粗漆包线,也是l8个线圈,然是同心式,外表看大圈间隔8槽(22-15),小圈间隔6槽(21-16),大小圈共l8个线圈。"那该是计算多少节距?你说:极数多少都可以制动!那么一般是多少比较好?能否提供类似的接线图.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1、你给的图,是6极三相对称绕组,36槽,18个线圈,同心式,小线圈节距为(2---7),大线圈节距(1---8);

2、若大小同心线圈串联为一个线圈组,一相有三个对称线圈组,可并联为三支路数如图8-27;或串联一路如图8-25;

3、这是一个6极三相对称绕组,通入三相交流电,并非一个两端的单相绕组!

网友A:
你能介绍一下那个有两个端子的绕组情况吗???

楼主:
刘老师:现在暂时还不能介绍一下那个有两个端子的绕组情况,要把他仔细凿开后,找到他们的过线、过桥线。才能绘制这个绕组图。你从照片上是可以看出2U1、2W1,过几天我把画出的图去扫描,我不会用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能介绍一下那个有两个端子的绕组情况吗???

至今还没有把绕组仔细凿开,今附件我手工绘制的图。因为没有把绕组仔细凿开,故不能画出具体的接线。前几天我在楼下看见他们在安装一个380V2相的小风机,我在想,如果能找到这风机的图或说明书,肯定会有启发。

网友A:
你上边画的图还是三相绕组图!!!

网友A:
上边图是每极每相两槽,单层链式绕组;下边图是每极每相四槽,单层同心式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上边图是每极每相两槽,单层链式绕组;下边图是每极每相四槽,单层同心式绕组!

因为没有凿开,故没法画出过线、过桥线,你看见这张图上我画出2W1、2U1的实际位置,然就是画不出其他很多连线,单层同心式绕组是肯定。疑难问题就是看是三相绕组,看到引出的就是只有二过头子。你老师感兴趣的话,我以后凿开画好告诉你。

楼主(2009-01-08):
我现在可以高兴告诉大家,这只马达的220V绕组,看似三相,其实确确实实是单相绕组,经过凿开、检查、修理。
1. 槽内的里层36槽,按三相星型接线。12极的接线嵌线连接。即名牌上的380v,星型接线,0.8A
2. 槽内的外层36槽,按6极三相对称绕组嵌线,36槽,18个线圈,同心式,小线圈节距为(2---7),大线圈节距(1---8);然而,它的连接是按图示连接,它在单相通电后是产生脉动磁场,它可以分解成顺时针和逆时针二个旋转磁场,这二个旋转磁场是6极的转速。即1000转。
3. 那么它是如何启动的呢?说穿了,是靠三相12极380v,星型接线,0.8A绕组启动的,转速500。它的正、反转,就决定单相绕组通电是的转向。
4. 我们做过试验:单相220V通电,电机不会转。先通三相,再通单相,则根据通三相的转向速度加快;拉去三相,继续旋转,速度最快,近1000转。只通单相,则不会转。
5. 简单的说:“这是一个三相启动(12极500转、慢速、定方向)。单相加速(近1000转)的感应电动机。它符合电梯桥箱门电机的要求”。名牌的△型很使人误导,我们要特别当心!!另外,这台感应电动机也给我们启迪:“要认真研究、虚心学习、实践是很重要的。”

电动机单相绕组接线示意图
本题可以结题了。谢谢各位。

楼主:
电动机单相绕组接线示意图

网友B(2009-05-14):
MQkS9-12/6是迅达公司(北京电梯厂采用)(上海电梯厂不采用)的电梯开门电机,MQKS9是电机名称,12/6是电机绕组,12极是该电机的工作绕组,使用三相电。6极是该电机的制动(涡流)绕组,使用80V直流电。该电机在开关门时,电机的从动轮有碰铁,接通微动开关或遮挡光电开关(GK-12)发出减速信号,用微动开关(或触发继电器)对电机6极绕组通过80V直流电,实现电机减速的目的。2U1、2W1即是涡流绕组的首尾端,此绕组按6极下线后,首尾相串即可。接线时无需进行首尾识别。电机的1、2端是电机热保护开关(双金属片)无需辨认首尾,将其串如电机的二次回路即可。

另MQkS9-6/12也是迅达公司(北京电梯厂早期采用)(上海电梯厂一直采用)的电梯开门电机相对于MQkS9-12/6,MQkS9-6/12叫快速门机,MQkS9-12/6叫慢速门机。

我也是退休人员,有共同爱好。希望联系。

网友B:
24楼的图的接法与实际不符,实际上,头接尾接头接尾.....即可。总之该绕组通电后在电机的电气360度内均匀分布6个电磁铁就实现减速的目的了。补充一点,该电机由于温升高,采用的绝缘等级为F级(150度)。在机械上也考虑了热胀冷缩,电机轴承采用滑动配合。

网友C(2009-09-24):
那个是三相交流司服电机.那个细线绕组是用来位置反馈的,是一种最新的技术,可以精确控制速度和位置.

网友D(2010-01-20):
各位师傅们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具体看电机是如何控制运行的很重要/工作过程/我 也是修理电动机的/我爱好这个/接触也挺多的 电机/我是浙江台州的/希望各位师傅们都发表一些这方面的知识/madeqiang1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