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打印出来变样了,请问?

楼主(2008-05-06):
我把编好的梯形图打印出来后,中间夹杂了这个

楼主:
请问这个是?如何解释?

网友A:
在55,78步及87,89步处有应用。

网友B:
可能纸窄了,也可能打印比例大了

网友C:
呵呵,,应该是打印机没设置好把>>>

楼主:
可是这个东西是摆明了不是梯形图里面本来的东西啊,会不会是它的实际值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网友D:
你先打印预览一下。那些可以不选的。

一点经验!

网友E:
进入设置,设置一下你想打印的内容

一般选梯图和元件注释就可以了,你那个不想要的,是其它的东西

网友F:
同意7楼的

网友G:
同意7楼的 一般选梯图和元件注释就可以了,你那个不想要的,是其它的东西

网友H:
2楼的正确.这也帮助我们快速查找引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