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问题

楼主(2008-05-06):
要通讯方便,台达PLC选台达哪种变频器好呀E,M???

网友A:
都比较方便,M的和E的接口不太一样,M的更普通一点。

网友B:
E的多了canopen内嵌,别的系列也都可以通过MODBUS协议,都十分方便

网友C:
台达现在生产的变频器通讯都是一样的,e的与m的基本可以通用,通讯口都使用电话线的水晶头就可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