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问题

楼主(2008-05-06):
请问那位高手帮助下:
我单位有台欧母龙SYSMAC C200HS在前段时间出现故障,具体表现位:RUN灯不亮,ERROR报警灯长亮,OUT INHIBIT灯常亮,POWER灯长亮,请教是程序丢失还是PLC的CPU出问题..
请问各位高手解释下什么情况下PLC程序会丢失?目前我们这台PLC大致故障是什么.现在的厂家太黑了,好几家他的用户发现他们故意搞坏机器,然后索要大量维修费用,故请各位高手帮助诊断下,小弟在此谢谢了!
急急急!!!!!!!!!!

网友A:
你可以在线监控查看一下CPU内的错误日志。里面有代码。说明书里有代码的故障分析。

网友A:
PLC的CPU长时间不通或备用电池没电的情况下,PLC程序才会丢失。如果程序丢失OUT灯还会亮吗?

网友B:
RUN灯不亮,OUT INHIBIT灯怎么会常亮呢?还有支持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