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CPM223/253PH分析仪显示值不稳定,波动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5-06):
E+HCPM223/253 PH分析仪显示值不稳定,波动大是什么原因?更换新的变送器后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估计是传送器有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解决以下!

谢谢!

网友A:
是变送器的问题!变送器也有失真的时候!

楼主:
对:ddyyhh66 关于

是变送器的问题!变送器也有失真的时候!

内容的回复: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我知道变送器有问题,现在就是变送器的故障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分析,希望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楼主:
变送器显示值不稳定波动太大,在刚开始使用时标准液校正后2个小时就出现故障。具体现象是:被测介质PH值在6.8~7.2,当PH值在6.8是变送器显示值在5.9之间变动,当PH值在7.2时,变送器显示值在11处往下降,降到10后悔缓慢向下降低。更换新的变送器后没有这种现象出现。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朋友能够帮忙吗?

楼主:
在顶一次看看有没有进展。我用酒精洗了一下高压电阻。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接地的问题,PH计接地一定要可靠,否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我所说的接地,指的是变送器接地。

网友C(2009-02-26):
我有一块无纸记录仪,有两个通道接4-20mA信号,其余的为0-10mA信号,只有这两路信号波动大。,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