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PLCSIM模拟于WINCC的通讯

楼主(2008-05-06):
有个问题请教:我现在用STEP7做了个定时器,在它的 BI 端为MW5,,,,,,我在WINCC中有个TANK,他的水位TAG(我选的是TAG MANAGEMENT 里面的 MPI下面的TAG)的地址我选为MW5,,,,我用WINCC TAG SIMULATOR模拟,没有问题,水位可以自动升降,,,我关了WINCC TAG SIMULATOR 开了PLCSIM,在控制面板中将PG/PC设置为 MPI (WINCC) --------->>PC Adapter(MPI),然后开始PLCSIM中的RUN,我在BIT MEMORY中也可以看到MW5在变化,,,,但WINCC中的水位为什么没有反应呢,,我期望水位能跟定时器的BI值一样变化,,大侠请指点

楼主:
期盼高手指点呀

网友A:
这样模拟好像不行吧!!!没试过这么用,自己先去试试看。

楼主:
我试了不行呀,但用PLCSIM模拟PLC与WINCC通讯这种方法应该是可行的呀,,,是不是哪儿设置不对呀,,请问你以前模拟是怎样模拟的,谢谢

网友A:
我如果做模拟的话都是用wincc自带的模拟器。从来没有试过用PLCSIM来做wincc的模拟。

PLCSIM我都是在编完程序后在没有PLC的情况下自己测试的时候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WINCC TAG SIMULATOR能用,,但坛子里好多人都说PLCSIM也能用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