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机不同步原因分析

楼主(2008-05-06):
   有一15个传动点的纸机,在总升总降时能同步,但在总升总降后面的点用微升微降时不同步,微升微降1米时,施胶点是1.3米,微升微降2米时,施胶点是2.6米,依次类推,纸机除施胶点是用三菱A740,其他的都是用A540,请各位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可能跟程序有关

2,可能同步没有校准好

3,可能跟工艺要求有关

楼主:
施胶点是设备改造在加上去的,会不会跟减速箱的速比有关系,原先的那些点设计车速是180米,施胶这个点是230米,程序会不会有问题,微升微降是用加法做的

网友A:
在相同的给定下,先测一下线速度,我想很快就有结论

楼主:
谢谢LMHX,怎么和你联系,我测过线速度,确实微升微降时不同步,找不出原因

网友A:
你的这条纸机,有plc等控制吗?如有应结合程序来看

楼主:
是用PLC采用485通讯的,程序应不会有问题,我可以发给你看

网友A:
可以,你可以发我的邮箱: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B:
发出来看看吧,疑义相与析

网友C:
专业做造纸电控设备的,这个我们清楚,请联系QQ91564743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可能跟程序有关

2,可能同步没有校准好

3,可能跟工艺要求有关

"总升总降管用,微升微降不同步"是不是和程序控制有关啊?

网友A:
有这种可能性,只能分析后才能下结论,比如程序,参数等等

楼主:
lmhx ,看过了吗,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不好意思,你这是三菱的程序吗?我的计算机中没有安装该类似软件

楼主:
这是三菱的程序,你对三菱不熟悉吗

网友A:
我没有幢三菱的编程软件

网友E(2008-06-05):
我厂是16个传动点三菱plc.微升微降是用加减法做的      zzwplc@126.com

网友F:
在速度链中,总升总降是影响全传动点速度的。总车速后面的分部的加减速也是影响其后面的车速,对其前部的车速不会有影响。微升微降只会调节本分部的速度的,是用加减法做的。所以我觉得你若是调节微升微降是不会影响其他分部速度的。或许是你的叫法不对,应该是总车速后面的分布的车速调节不是单个分部的微升微降。其实不同步也没什么难调节的,根据减速比的不同,你每个分部都应该有一个同步系数的,你把这个对应施胶部的同步系数调节一下就是了。结合着施胶部的微升微降那点差别很好调节的。不调同步系数的话,相应的调节最大频率也可以达到同步的。再说了其实后面传动点是不能完全同步的,从湿部到干部车速是越来越快的。

网友F:
对于180米/分的纸机的同步,可以把速度链做到PLC里,每个传动点都有一个同步系数。一个相同的速度给定乘以每个传动点的同步系数,就是对应传动点的速度给定。同步系数是由减速比,以及辊径或是烘干的直径折算出来的。还有一种调同步的方法就是:plc直接给一个相同的速度给定给所有的传动点,然后调节每个传动点的最大频率(要以一个点最大50为基准),就能够达到同步。

网友A:
楼上说得非常精辟

网友G:
楼主,我公司是生产纸上胶的设备,在调试、生产处理的问题也教多,

18楼的做法我公司也有类似的,当然也有其他的,

你说的问题程序的问题应该占80%,你们采用PLC与变频器RS485通讯,我们有一半的设备采用RS485

你把程序发来我看一下

jinjian022392@yahoo.com.cn

qq534235563

楼主:
16楼,你是哪里,有联系电话吗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E:
福建。qq 邮箱
953238325@qq.com

网友I(2009-10-28):
http://www.minyan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