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AF2201空气流量计测仪

楼主(2008-05-06):
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大侠做过AF2201空气流量计测仪与S7-200(CPU226XP)的通信,我现在要把AF2201空气流量计测仪的值传到S7-200的数据寄存器中或者传到EVIEW的触模屏中。但AF2201空气流量计测仪通信速度定死为1200 bps。不知道能不能与S7-200的通信,怎么通信。

期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需要了解AF2201空气流量计测仪的朋友可以发个说明书给您)

先谢了

网友A:
我做过很多类似的通讯,有兴趣的话可以把AF2201空气流量计测仪的说明书发给我,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楼主:
还有一点是我们要用到三个端口,需加EM277模块,所以应该不能用自由口通信,

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用S7-200的来做这个项目,希望各位大侠给我提供个方案!!

多谢

网友B:
可以啊,S7-200的端口可以用来通讯,EM277用来连接触摸屏

楼主:
s7-200的端口如果使用PPI通信的话波特率无法设置为1200BPS ,可以使用S7-200的端口自由口通信,而EM277 使用PROFIBUS DP通信吗?